光驱短路,烧了炸了电源三极管

楼主(2008-11-24):
航嘉电源,光驱短路烧炸了电源的三极管,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可以用那种三极管代用,谢谢 !!

网友:
用A1015、C1815就可以

网友:
13007可以代换

yzz163 -20 恶意灌水!!!误导!!!

网友:
我还没有找到13007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成主电源开关管了,但2楼说的A1015和C1815一个是PNP一个是NPN要注意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用在低压位置上的扇热片上面的?
那你只要找个肖特基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功率 `

网友:
经验低于 0 点,请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