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21不开机

楼主(2008-11-24):
+
7-+一块DELL主板,主机型号是C521 AM2接口的,故障为点不亮
喇叭报错声为 滴滴(很快,1秒2声) 滴(哟2秒) 滴(哟3秒)  即 滴滴--滴---- 滴-------- ,如果不上内存,则为 滴--------滴----------滴----------的长声,感觉应该没有过内存,诊断卡代码灯不跑,换了几张不同的诊断卡,都不跑吗,所以不知走到哪一步了,测内存供电 1.8V 上内存(533的)后电压为1.78V  ,由于手上没有533的条子,就用667 和800的代, 都不行,故障不变,而这跟533的条子在其它板子上用同一个CPU能点亮,所以内存条应该是好的,用打阻止卡测试数据和地址线,阻值都正常,按住CPU座子,也不能过,内存供电管换了,调整用的6520AM 8脚芯片,没有找到一样的,用6520代,故障依旧,电压还是只有1.78V,又怀疑BIOS,但下不到,在DELL官网上下的为EXE文件,无法用编程器刷啊,用网上的方法来分离BIOS文件,就是运行 writeromfile  writehdrfile ,但一运行就死机,无法分离出ROM文件啊,请教高手,这该怎么修啊,请指点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