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15PL-L的主板不加电!请帮忙!

楼主(2008-11-24):
盈通915PL-L的板子(空板),不加电(可以强加电),短接加电一秒钟即自动断电(电源问题排除。)

网友:
在短接几次 NB就挂了 这样的问题先把断路排除呀 新手区那么多资料

网友:
不烧nb不罢休!别有事没事就强加电!主板保护你都不让!再说了!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吧!需要查的地方多了!

网友:
主板有有短路,查下供电部分

网友(2009-11-20):
这个板是1.5V 电压没出来导致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