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旭日150开机掉电,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24):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器,开机掉电,我已经加焊过ADP3205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急急。。。。。。。。。。。。。。。。。。。。。。。。。。。。。。。。。。。。。。QQ413603347

网友:
貌似电源芯片得事情撒,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恩,多谢指点,我去买一个ADP3205换上去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就是ADP3205电源坏了,我坏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