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加电掉电故障解决

楼主(2008-11-24):
接到一台T42机器
故障现象:刚开始测试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进系统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掉电到待机,还有的时候在进系统的过程中掉电(机率较高)。
维修过程:怀疑CPU供电那块的问题但在加焊后故障依旧。发现在掉电以后加电没有CPU外核供电压和北桥的供电电压,但重新拔插可以加电。以为是这块的问题,查1845的工作条件正常,维修这块无结果。维修过程中发现在DOS下工作正常不会出现掉电现象,直接加焊显卡(7500的显卡),故障排除。测机没有出现掉电现象。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    谢谢楼主啊

网友:
很少看到这个问题
一般显卡死机的比较多

网友:
这是个好的方法,不用去测量那么多电压
看故障修机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无法正常进入系统,但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在DOS下跑显卡的测试程式,fail.更换显卡后,不良消失。再跑3d mark时当机,强制关机后无法开机,debug 跑15,回焊显卡后,故障消失。

网友:
我见过不少花屏的,不开机的,显卡掉电的没见过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都没见到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会导致很多奇怪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怪现象没办法解决的话可以考虑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没修过T42,不过LZ这种把好经验分相,可以让人少走弯路,赞!

网友:
哈哈!!千奇百怪啊!!想不到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经验,显卡虚焊也会造成掉电.学习了.

网友:
T4的机子显卡是通病的死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掉电花屏都可能是显卡的

网友:
有个T30的现象和楼主说的故障差不多,能进安全模式,但一进正常模式就重起,加焊显卡也没有用,估计要重做显卡了

网友:
以前还真没有见过这样掉电的!学习了!

网友:
顶了,我又多了一个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给兄弟们分享

网友:
掉电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多学习一下

网友:
显卡不是比较易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在实际维修中还没有遇到过,但在很多论坛里都有提到t4系列显卡虚焊的问题,t42尤为突出。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显卡问题多

网友:
我也遇到两台7500花屏的了!每次都是加焊后好一阵,过了一个月又复发了!看来非得要重做BGA啊!

网友:
不错不错,来了一个转机!

网友:
显卡 引起 花屏 ,不亮 很多!掉电 就见一次! 值!

网友:
显卡是会引起掉电的。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还没遇到过 呵呵

网友:
谢谢了

跟到大部队一起进步哈

网友(2009-01-05):
T4的显卡有时是会出现莫明其妙的问题

网友(2009-03-13):
今天遇到一台t42的机器,故障现象跟楼主差不多,学习楼主,明天回去把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