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有个新问题了,R40E 开机不亮

楼主(2008-11-24):
事情是这样的,机器刚入手 上电不亮,按通病处理,加焊北桥  .OK  装机没问题  客户取走,隔二天客户拿回来了,问题一样,  拆开诊断卡元复位,加焊南桥,OK   客户取走, 五天后客户又拿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就急了,南北桥全部拆下从新植珠 BGA 后 OK  客户取走,没过三天又回来了,问题还是一样,  当时晕了.  拆开后诊断卡无复位  用力压南桥OK  拆了下来,换了个新的上去,  又好了,  怎么撬震都没事,客户拿走了,  就在今天这个机器又拿回来了,问题还是一样,  哎!!!!   我加焊了板上所有芯片  H8 1845 反正能看到都加焊了, 问题还是一样,    [实在没办法了,  那位朋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和兄弟解一下,   修迷糊了我,

网友:
在等哦,有没有朋友们,碰到过的

给我点思路 :)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PCB板有问题

网友:
你在让客户拿走的时候一定要强调 到  本子的拿法   不能搓底部的  估计是 客户在使用时 拿法 或是习惯不好吧

网友:
板子估计废了 叫客户换块吧

网友:
O(∩_∩)O哈哈~我觉得你真的应该问问这儿客户使用本子做什么?不会当板砖用吧 如果总坏南桥那就把和南桥直接连接的外设全部拆掉或在BIOS里屏蔽,拷机几天在让客户取走,一般会发现问题的,如还不行就可能PCB板有问题了

网友:
退了,不修了,压南桥就OK

松开就不开机,  压着开机后正常使用,  客户不换板

网友:
焊盘过孔开了吧

网友:
板层线路不稳定。。。。。。。。。

网友:
感觉是客户习惯一只手拿本子,而本子的外壳有裂,导致一拿时主板弯曲变型带动南桥开焊

网友(2008-12-27):
我现在也接了一台R40E的机子来的时候是亮的都能正常使用,故障就是放放512的内存上去只认到256的,刷了BIOS进去不开机了,再刷回原先那个也不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回事了

网友:
pcb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遇到过几台pcb层间短路的,把板钻了一个大洞搞定,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