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的机器解密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请问哪位高手能说一下华硕z99的机器解密是怎么个解法呀,是直接刷bios呀,还是有密码芯片呀,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

Z99本来是屏坏了,换完屏后装起来,不知道怎么的系统就不引导了,光盘也不引导,出完了华硕的logo后,就一个小光标在那闪,硬盘等也不亮,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把他本身的硬盘上到别的z99上,系统启动正常,这个机器有bios密码,没办法进bios设置东西,请高手帮忙,在他的启动选项里可以看到bios认到硬盘了,但是怎么都不引导。

网友:
客户哪来的时候有没有问客户?

理论上更换屏不会影响主板的BIOS

需要更换24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