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客户拿来说用着用着不知怎么声卡就不认了。我先做了个系统不行,接着就打开机器就把南桥、声卡换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高手!
求助

网友:
兄弟你考虑过,声卡的供电吗?

网友:
除了供电。还有晶振正常与否

网友:
除了供电、晶振、还有滤波电容也能引起无声音啊怎么还上来就把桥给干了啊真猛啊

网友:
供电、时钟所有的条件都达到了!我才换的南桥!基本的我还是懂的!

网友:
芯片本身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声卡到南桥断了一根线!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拆板下来就有声音,装上就认不到声卡。最后试了很久,发现是MODEM影响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当时我们也差点换南桥了

网友:
怎么测量声卡和南桥有无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