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亮,没图像

楼主(2008-11-24):
某次花屏后再开机,就看不到图像了,显示器灯绿色,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和我今天修的一台CTX牌子的显示器一样故障,开机有高压,电源指示灯正常绿色,没图像。此机被别人修过
测各电压正常,调过和换过高压包,也换过行场芯片,还一样。
现在把手头上没图纸,只能代换方式,明天找一个视放芯片试试,等结果

发错贴,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