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NO LOG问题处理办法

楼主(2008-11-24):
希捷NO LOG问题处理办法//

NO LOG问题处理办法.rar

网友:
NO LOG?
是甚麼
是一直BSY嗎?
請指教

THANK YOU

网友:
这个问题我确实见过很多次,SF后盘不见好,我试下这个办法看,能解决没???

网友:
希捷好多盘都容易出现这样的  NO LOG的问题。

网友:
没LOG主要看在哪个地方没有了 如果在08后可以考虑换固件重新做 如果是28后没的 你可以考虑砍头了 我认为28不过就是某个头磁头缺陷太多导致的 28不过 是无论如何也修不全容量的 总之我认为没LOG不好做 如果换了固件还不行 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