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启动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4):
前几天电脑还用着好的,不过有时候突然死机蓝屏了,这两天直接启动不了了,表示正常启动的嘀声也没有了,屏幕上面什么也不显示。将post卡插入PCI插槽,多数时候显示为“50”,也有时候显示为“2A”。 此时,南桥很热(比北桥热),在coms旁边的一个Q19也热的烫手。
有时候又突然可以启动了,不过在post显示到“37”的时候短响“嘀”可能有20多次,然后显示“38”然后可以正常启动,机器启动后北桥芯片很热,热的很烫手,不知是什么故障,V星集成显卡的主板K8NGM-V,bios为AMI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D://2.JPG

网友:
北桥和南桥的供电管看一下!!!还有就是个方面的供电还正常吗???

网友:
看看元件正常不,要不换一个来看看

网友:
这块C51的主板,如果是这种现象的话,可以重新加焊北桥应该解决得了问题。我遇到个几块这种问题,经常不开机,跑50,加焊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