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通电后自动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08-11-24):
华硕P4P800-X主板,长城300W电源.
通电后自动启动,2-3秒后熄灭!再手动开机没有问题!!! 把电源开关跳线拔了情况一样,有没有试过这情况?怎样解决?

网友:
着中问题有遇到过!!是正常现象的,有的板就是这么贱,接电源的时候就亮一下再断电!!!

网友:
不影响使用能手动关机就行,呵呵

网友:
是不影响使用,能手动关机,不过每次开电源插座都会启动一下,这样的话硬盘不是很快就挂了?

网友:
原来一直用着都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一天开不了机,把主板电子拿了下来放电,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的V星G31也有文毛病!不知什么时侯开始的!按开机键亮一下!
然后断电!开正常开机!郁闷!是那的问题??主机还在保修期!

网友:
我也是有时候自动启动,有时候按开机键亮一下!然后断电!再开机正常!也不知道在BIOS里是怎么设置的,搞来搞去都一样,郁闷!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只是BIOS设置问题,现在一切回复正常了

网友:
设置那一项?告诉我听

网友:
把BIOS 设定成默认出厂设定就行了

网友:
设过为出厂的也不行!机械明显比新时慢了得多!
等他死掉去保好了

网友:
把BIOS 设定成默认出厂设定

网友:
在 BIOS里的电源管理 设置

网友:
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 设定成默认出厂设定是不行的,要设置电源部份,不同的主板设置各不一样,我等下进BIOS抄下来再发上来吧

网友: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Power button Mode---Suspend
Restore on AC Power loss---power on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我试过,刷完BIOS一样

网友:
intel的芯片组有的是会这样的      这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下次再遇到试试

网友:
前两天拍了几下桌子后死机,现在开机电源灯亮不过没显示了,这次应该真的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