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8-11-24):
5200进系统分辨率调到640和4色可以显示,调其它的都黑色屏.是哪问题?????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先格式化,重装下系统,排除软件问题先。

网友:
我的FX5200也有这个问题呀,用U盘启动系统,能上到1024*768*75
不过接硬盘在DOS和系统登录进度条都显,过后显示器就提示无信号输入了
不是软件问题,
取下显卡后,感觉有一块MOS管有些发热,不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电压如下:
发射极:1.8V
控制极: 3.6V
输出极: 2.1V
这个电压正不正常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GPU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