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s不开机

楼主(2008-11-24):
一清华同方品牌机,主板为华硕p4bp-mx/s;最初故障为不开机,触摸晶振后可开机,但是南桥热;处理方法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和106电阻;更换后可以开机;更换南桥供电9915h,因为无同型号用15n03代替;更换后可开机,正常使用;
       但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正常关机或者非正常关机后切断主电源再通电自动开机,自动开机有时可正常启动并开机;但偶尔自动开机几秒后断电,并且重启后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错误;测得电池电压2.9v,但是晶振压差0.15v,压差不正常却可正常开机;正常使用;
       小弟菜鸟,请各位大哥指教!注:已排除bios设置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现在换了过硬盘试过了,硬盘换系统也换了

网友:
请大家给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