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清华紫光E737 1G U盘吧

楼主(2008-11-24):
插在电脑上能认出来,双击后提示插入盘,格式化也格不了。属性显示0。望高手指教

网友:
没人帮忙啊,郁闷。。。

网友:
能认盘说明u盘的硬件没问题,首先用芯片精灵检测一下你的U盘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本站或者百度搜一下相应的量产工具下载一个,重新量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根本不懂量产是什么意思?那么先在本站多看看大家发的帖子,应该会对量产和怎么量产u盘有一定的认识,自己在慢慢的动手吧,要把详细的过程说清楚很难,自己摸索吧

网友:
呵呵,真高兴,今天把U盘搞好了,从论坛里的帖子里看到了U盘的资料。感觉是FLASH接触不良,经过仔细检查 确实是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