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灯管问题

楼主(2008-11-24):
有一台神舟液晶显示器HF-154B(15寸  宽屏),很暗,只有右侧有微量背光,图像内容正常,打开机壳,只见一个灯管引线,用另外高压条点灯,故障依旧,确定灯管问题。
求助  1 灯管形状?
          2怎样拆卸?(网上多人说,拆不好以损屏)。
   望高手助一臂之力。

网友:
灯管位于液晶屏上下两端,上下各一根,和日光灯类似的形状,极细,大概是直径4毫米以下,15寸的机器灯管的长度和屏的横向长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到万不得以,尽量不要去拆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