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K8T800主板不过内存,跑C0-C1,BIOS灯常亮

楼主(2008-11-24):
一块杂牌K8T800主板,无板载网卡,现象是不过内存,跑C0-C1,然后当机,但BIOS灯常亮,重插754CPU N次无效,按压南/北桥无效.清除CMOS无效.
测量内存供电2.5 1.25V均正常.CPU供电正常,板上没有发烫的元件
请问下步该如何检修下去,谢谢了!

网友:
今天打了下AD线的对地阻值,均正常,
用示波器测下了打阻值卡上的时钟信号,竟然没有.不知我测的对不对.

网友(2009-07-28):
-板子断线 或短路

网友:
这个事I/0芯片坏了

网友:
我路过看一下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IO/主板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