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总是报cpu风扇出错

楼主(2008-11-24):
华硕m2n-x主板,开机提示风扇出错,但cpu 风扇是三针的转速也正常。如果换上775cpu风扇就不会报错。这个问题跟风扇的哪 些参数有关?

网友:
转速不够吧,刚碰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M2N-X?
775?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什么叫BIOS报风扇错?
能不能具体说下

网友:
转速不够,或着插错针了

网友:
正确答案:是因为你的CPU风扇的测速是假的.
解决办法有两个:1)换CPU风扇
                          2)将BIOS里的CPU风扇监控功能禁用即可.

网友:
报风扇错 应该是你的风扇差错了   在主板上找找还有一个风扇接口,换下口应该就解决,我修复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