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笔记本维修的进来看下

楼主(2008-11-24):
型号是惠普笔记本的compaq NC 6000

开不了机,按下开机键 屏幕没反应,那个蓝色的指示灯(好像是无线设备指示灯)一直在亮 大概1 、2秒后。电池灯亮,显示在冲电。风扇转了大概4、 5秒后 全部停了 没反应,灯也全部熄灭。重头到尾电源灯没亮。给别人检测下说是主板问题。 是不是主板的电源供电不稳定?修理大概得多少钱?

网友:
通病,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脱焊, 补焊就好

网友:
估计楼主不是搞维修的,这样的情况最好还是找专人帮你修一下吧.别把故障扩大了,不会修的的人把故障扩大的人,大有人在.

网友:
呵呵,又一个学习的~~

网友(2009-03-03):
还是有高手指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