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1g+ 会自动跳出自动调整的界面(已修复)

楼主(2008-11-24):
benq71g+的显示器在正常使用的时候经常跳出自动调整的画面    查过按键板上的自动调整的按键是没有问题的
拔掉按键板后就没有问题了     插上就又是跳出来    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按键漏电了。换了吧。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换面板的按键啊 都是老话重题了

网友:
面板按键换了就OKl饿啊

网友:
开机后拔掉按键板,看还有自动调整的字出现没有,如果不出现,那就是按键问题,
如果还是一样是出现,那就重写MCU,(最好是换块MCU再重写!)。

网友:
這一型機按鍵壞得很頻繁

网友(2010-01-01):
我的液显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 看了大家的思路很受启发 知道了故障的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一样故障的
我是把开关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