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显示器的行管处能不能接假负载?如何接?另外,行管C极的电流是多少?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接法也很好接的,查到升压2极管连的FTB,把FTB和前面断开,搞个60-100W的灯泡一个连地,一个连升压2级管上,灯泡2个线不分正负,多搞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
偏转线圈不接, 最严重的其实是会灼伤显像管~~~~~~~~~~~~~~~~~~

网友:
显示器接假负载没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