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奇怪了

楼主(2008-11-24):
今天碰到一台机子 刚开始差电有待机 开机没显示 是主板问题 拆开后 待机都没了 我该怎么修啊 那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看看CPU的电源管理IC是不是虚焊了,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问题,加焊后OK

网友:
待机都没有了加焊3205有什么用呢? 真是奇怪了,没待机先查主供电,查TB和PMH4 没有思路就多看看以前别人的帖子,论坛有很多修X31的帖子 IBM的机器基本都可以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