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 osd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08-11-24):
一台hpc 17690sd显示器。若把行幅管tip122 拆掉。屏幕就正常。。若把它装起来。开机屏幕正常一下子就左右往里面闪就黑屏了。灯也为橙色。就一直黑屏了。测行电流偏高。。请问是不是高压包不良?本来现在没有这种高压包呢。////////

网友:
是换高压条 看是几灯的 几乎通用改下就可以

网友:
那你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供行部分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让50v供电一样的。故障。。。。。。之前接来时此机是被一个修家电的修过。。问客户说电源部分问题。我二话不说。。拆开。。把电源部分修一下。。(我是对照我有一块坏的主板上面对照修的。。)电源不会有问题的。我测了各输出电压都正常的。

以前修过一台也是这机子。会烧行管。。后面我把高压压包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