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24):
飞利蒲107H67不通电,开 机无反映,大滤波电容有330伏左右的电压,用的是TEA1507电源芯片,第8脚有300多伏的电压,第4脚有9伏的电压,其他脚都无电压,TEA1507换过,没查出有坏件,迷茫啊,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代换了TEA1507并检查电源部分无明显坏件的话.那就检查以BT169为核心的稳压反馈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