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CD插信号线黑屏

楼主(2008-11-24):
今接一台三星LCD,不插信号线时屏幕上显示检测信号话框,但插上信号线时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拆机查怀疑可能是信号主板有问题,但没有结果,请同仁赐教!谢谢!

网友:
看看信号线是不是短路?换条线试试

网友:
测行场同步信号线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换个MC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