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局部无复位?

楼主(2008-11-24):
真诚请教,修到很多无复位的机器,不知根本原因。

现在手上一台R52,无复位,南北桥、网卡都干过,3205也换过,CPU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无复位(测CPU复位电压只有0.2xV)。

触发后不跑代码,电流直上0.8A

网友:
量电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PLTRST有没有?H_RST的上拉电阻有没有开路?1.05V电压有没有?都没问题的话拆掉一只桥,打一下DMI通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南桥发给CPU的复位信号,有没有??

信号名字:cpu_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