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12脚电压只有8.8v 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11-25):
断开所有负载 待机12v也只有8.8v 换电容 换
二极管
后都一样 辅助5v正常 ,请高人指点
换电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我的是金河田355WB,开始是烧保险,换了整流桥和13007后不烧了,494的12脚就是8.4V,绿线,紫线都是5V正常,短接也不开机

网友:
象LZ这样的问题 可以先把12脚吸空.这样再测试一下`` 看那电路上是不是12V?要是是12V的话 `那可能就是IC494坏的了!~
要是还没有12V. 你还可以把连接辅助变压器的那个二极管吸空试一下`量二极管看有没有12V,没有那可能就是辅助变压器坏的了` 要是有` 那就是在二极管到IC电路上有零件坏的了`
象2楼的那位兄弟 你要量量一下连接在13007旁边的那个1哦的电阻有没有坏`然后再试试上面的`
个人意见

网友:
还要注意一下 连接在IC 8和11脚 上面的那2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