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开机维修一例(温控)

楼主(2008-11-25):
IBM T40不开机维修一例(温控)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第一阶段:主板开机
1.        拆开主板开始测量。从待机电压开始:VCC3M,VCC5M,VCC1R2M正常产生,缺少VCC1R8M和VCC1R5M两个电压。VCC1R8M是由U51和外围的Q71组成的DC转换电路产生的(图1)。U51的4pin的16V正常,9,21,22pin的5V也正常;另外控制电压VCC1R8M_ON也正常具备。直接换掉Q71故障解决,VCC1R8M正常产生。
2.        此时该具备的待机电压全部产生了,问题出现了上电故障现象未变。在确定完-PWRSWITCH信号正常后,思路出现了真空。不得不对待机电路进行一次彻底的普查,耗了不少时间后发现PMH4的23pin(-MAINOFF)电压为1.67V,正常应该有3.3V。3.3V=1.67V*2,这莫非是电路设计的。无其他明显故障后,只能硬着头皮换了PMH4和H8,证明是徒劳的。就此这块板子也暂时搁置了…
3.        将近两天后看到了彭络施大师的《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知道PMH4的23pin的-MAINOFF是由U6(LM75)控制的,直接换掉故障解决。上电跑码。到此维修告一段落。
总结:关于U6不再累赘叙述,详细请拜读彭络施大师的《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我仅有个疑问:当U6这块产生问题时,彭络施大师所讲此时PMH4马上取消已发出的VCC1R8M_ON_PMH4信号。那么就是说U51在此时产生VCC1R8M的条件不足。可是这块板子上正常产生VCC1R8M,请各位点明!

第二阶段:过LOGO画面黑屏
1.        机器组装完毕,测试出现过LOGO画面黑屏同时不能进BIOS。刷BIOS,换南桥,换显卡。故障依旧,无奈之下电话通知客户换主板,客户不同意。不得不再次组装起来等待客户取机器,奇迹出现了,这次组装完后机器工作一切正常。机器拿走后,手里拿着钱感觉及其不踏实,果然两天不到返修。我是没思路了。直接转交同事(论坛中的大开幕)。
2.        大开幕测量发觉3V电感后级电阻偏低(35~50欧),最后换了U20阻值恢复到100欧左右,组起来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全部结束。
总结:3V电感对地阻值偏低,导致承受负载能力下降。负载不足导致机器不能进BIOS,过LOGO画面黑屏。

网友:
不要断章取义好好的,
在《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一文中:

U6(LM75)位于 PMH4 和CARDBUS 芯片之间, 当接入 PCMCIA 卡后, 如果有 PCMCIA 卡因故过温时, U6 会通 I2C总线告诉 H8S,遇到这种情况 H8S 立即从 PIN99 输出 MAINOFF#给 PMH4 的 PIN23,PMH4 接到这个信号则马上取消已经发出的 M_ON1(VCC1R8M_ON_PMH4) 、 M_ON2(VCC5M_ON_PMH4) 。从而切断 M 电源。

现在明白了吧,U6有问题,还会有1.8出来

网友:
。。。我被写到了饿~嘿嘿~
这个你可能写错了B_ON开机后有~

关于-MAINOFF这个低电平信号只有1.6V多数是H8待机时工作不正常造成~(从理论上来说和U6有关系,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很悬)
方版可能误会白纸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应该就是U6造成H8待机时的工作不正常,从而内部电路工作不正常造成-MAINOFF输出1.6V)

关于MAINOFF为低电平的话我没做过实验~个人觉得1.8M应该是没有的~可能有个VL5 VCC3SW吧~

能花时间把自己的维修经验配上图写下来的 只有~~顶~~  能得到大家的鼓励才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而且这是个很不错的维修案例~尤其是 第二阶段:过LOGO画面黑屏
哇哈哈~

网友:
你们两个唱双簧呢?

网友A:
最近看了好多关于IBMT系列的维修案例,不知为什么全是IBM的,我质疑这些文章的真实性,是不是杜撰的所谓的“维修案例”!
居然还有人加分,象这样的文章我可以杜撰出来数篇来骗分骗人气!但没有任何好处于人于己!
请多发些其它机型出来看看!这方能证明一个人的实力!也让新手学习下。
如果真有这么多高手的话请您出来给基地多做些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好多关于IBMT系列的维修案例,不知为什么全是IBM的,我质疑这些文章的真实性,是不是杜撰的所谓的“维修案例”!
居然还有人加分,象这样的文章我可以杜撰出来数篇来骗分骗人气!但没有任何好处于人于 ...

你杜撰一个也行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做人要虚心!如果您这样说的话我无话可以,您是版主,每一句话都要思量的。不要以为别人做不出,如果我杜撰一个你又当如何?
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学者,对分没有任何概念,只是便于下载资料罢了,总之还是为了进步,版主这么说话有点偏激啊!

网友:
为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修好后随便上个主板图及整机外观图做个见证最好!
看的人心里也有个数,因为好多人有误导作用,对新手不利的,希望版主们也要考虑下,我是在注册了咱们基地的帐号后对主板维修才有了个认识,非常感谢!但在这里也看到话多人说话太随便对新手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人要虚心!如果您这样说的话我无话可以,您是版主,每一句话都要思量的。不要以为别人做不出,如果我杜撰一个你又当如何?
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学者,对分没有任何概念,只是便于下载资料罢了,总之 ...

兄弟,你说LZ杜撰要从LZ的贴子里找出漏洞啊,不能只因为近段时间IBM维修案例多起来就这样下结论是吧?

网友:
兄弟们愿意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共享出来已经相当厚道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提那么多出格的要求?

PS:有争论是好事,总好过无意义灌水

网友:
有共享的大家好好 学习呀 不足的补充知道的可以 扫过,还是 希望有 多多的彭帅的精美文章

网友:
支持这样的经验发表,只要对修板有帮助,就是好帖,就是喜欢带故障分析的帖子

网友:
支持好文章,只要写的有板有眼就是好案例,这样才能打开新手的思路

网友:
我觉得即使有人杜撰.也是他个人对彭师的文章的一点理解.对新手加深理解也是有好处的.实例离实践又近了一步..

国产品牌机器的图纸我还没一个全面看过的.唯独T40的每个芯片都认真思考过,(虽然也有些不懂).然后依此类推到其它主板..好多板子修好了我根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信号或原因导致的,反正就是凭感觉和经验.比如不开机的.加焊或更换个EC就好了.因没有资料可查,也没法分析了.如果说要分享,也就只有经验和感觉了.几句话完事,而且还会引起误导...IBM T4就不一样了..大家都在研究的嘛

网友:
楼主不错,赞一个,水平高,人品好,毫无保留。多谢了!

网友:
日常维修中IBM机就是多

网友:
迎新,怎么没继续谈谈你的看法呢?

网友:
真的,彭师傅真的好好,我修了两年的IBM机器都不知道IBM的上电时序!!笨吧!看了之后我认识了不少,在此我同样为彭师傅顶起

网友(2009-03-13):
弱弱的问下,查到3V电感对地阻值低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而更换了U20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论坛还是不错的,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的,做技术的要谦虚!

网友:
其实不管好不好 假不假,跟自己也没多大关系 我们看的时候只不过多了条思路 在修的时候这条路不行就换别的呗 多动手多动脑 也是增加经验 对自己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