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电源中R4A,R4B两只并联0.22欧的电阻替换?

楼主(2008-11-25):
台达电源中并联的两只 红红银金银 0.22欧的电阻烧坏,电阻位置在FR107后面,是保险作用?

电子市场能买到的最低阻值只有0.5欧,因为这里用的精密电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来替换这两只电阻?谢谢

网友:
一只0.22的可以用两只0.5并联代用。
CRT显示器开关管S极0.22用得多,也是易损件,应该能买到。

网友:
这两只电阻是1/4W 1% 的5环精密电阻 , 如果只是保险电阻,阻值差点不要紧,就怕是采样的~~~

网友:
没看到图纸不好妄下结论。建议你到修显示器的地方找师傅要两只,易损件他那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