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主板维修实例供大家分享

楼主(2008-11-25):
网上搜集而来

930 Bytes, 下载次数: 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看,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1, 845D,845E系列的主板,长时间使用后,会有北桥空焊的现象,一般都是选择用电炉子或是锡炉加
850来进行加热,但是大多加热后都不会好用,一般来说是BGA焊点连锡造成的.这种情况,可以用四
小块耐热胶纸垫到BGA的四角下,然后喷助焊剂,再加热,可有效避免BGA连锡情况的产生.

2.845PE,848P,865PE级别的主板,,有跑DD的情况,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桥损坏,可以用万用
表的二极体档,红笔接地,黑笔测量USB数据线的对地值来确定是否南桥损坏.

3.有些主板,开机一切正常,插负载量测CPURST,PG,CLOCK,VTT_VID一切正常,过几秒钟后
全板无复位,这时可以量一下IO(83627HF,82627THF)的67PIN看看是否为一个1V左右的电平,如果是,换IO.

4.845D,E系列主板,不加电,可测量一下AGP槽连上的一个351的管子,此管为5VSB转3VSB的

,如转不出3VSB,更换之.如若反馈电压无,换MS-5.插AGP不加电的话,换AGP旁的一个为1AM的三极管.

5.MS-6759主板(工包的865PE)具体现象为CPU无RST,此故障百分之九十五为板载的1394芯片损坏,更换或
摘除即可,摘除不影响其他功能.

6.KT400,600系列主板不亮,一般有两个故障,一是CPU到北桥之间的电感由于上CPU风扇时不小心弄掉,
导致跑FF.二是BIOS容易损坏,重新刷新即可.

呵呵,今天就想起来这些,以后想起来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