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9主板报9.0错误....寻求帮助

楼主(2008-11-25):
升技ab9主板报9.0错误....寻求帮助

主板型号: abit ab9
错误信息:bug灯显示 9.0
故障说明:
主板型号: abit ab9
错误信息:板载bug灯显示9.0错误。
故障说明:主板在机箱内,无法启动.....
问题分析:开始以为机箱漏电,将主板拿出机箱,仍然显示9.0错误,重新拔插cpu及其他硬件后,可正常进入系统,使用正常。但问题是不稳定,偶尔还是会出现9.0错误,无法开机。多半可以开机,有时重新拔插cpu以后仍会无法正常开机,现在就在碰运气...........
自己推测: 是不是主板被击穿?.........

希望各位大大帮帮忙看看,诊断下,新来的请多关照。

网友:
那楼主仔细查看下,主板上有没有地方,电容或管子烧了呀,还有清理一下板子上的灰尘

网友:
板子灰尘扫过,电容也挨个检查过,至少没发现异常。也没有异味......

网友A:
有时重新拔插cpu----难道你的U是针式的?不是触点的?仔细检查触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重新拔插cpu----难道你的U是针式的?不是触点的?仔细检查触脚。

回版主,是触点的 ...拔插是指内存条及拔插风扇,呵呵....... 叙述不清楚

版主所说检查触脚是指 cpu的???还只板子上cpu卡槽里的?????

谢谢啊

网友:
版主...........
cpu卡槽清理完毕
但问题依旧............

我打算出掉这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