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技嘉8I845GVM上电就自动开机且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8-11-25):
下面我将故障现象与维修解决方法详细说一下:
    技嘉8I845GVM-RZ主板一插上电就自动开机,测试卡显示C0故障。
    鉴于此故障分析维修思路如下:首先清CMOS,在查POWR-ON或5V SB对地阻值,电容是否漏电,门控芯片不良或短路,接下来在检查I/O芯片和南桥芯片。有了思路立马开始动起手来,清CMOS故障依旧。
           1,测量+5V对地阻值为7.6欧姆
           2,测量电源各线电压如下:

引脚
颜色
电压
+3.39V
+3.39V
GND
5.19V
GND
5.19V
GND
+4.16V
+5.13V
+12.13V
引脚
颜色
绿
电压
+3.39V
-11.53V
GND
0.94V
GND
GND
GND
5.19V
5.19V

         3, 量Reset排针电压为5.18V
         5,在测量中发现I/O芯片IT8712F-A  0540-GXS  N16YY2GB发烫严重
      故怀疑5V对地短路是有I/O短路造成,所以找来工具拆下I/O芯片,在测量5V对地阻值正常,问题点确认后就到论坛里的淘宝直营店买了一块IT8712F-A  0540-GXS  N16YY2GB  I/O芯片,焊上去后查上电源,板子没启动,难道还有其他故障,不管先插上测试卡,触发开机试试,一触发风扇飞快地转起来,测试卡上的代码也快速的跑起来,屏幕上又终于出现了熟悉的画面。到此一块被认为报废的板子修好了。

       总结:修理主板一定要仔细观察与分析故障现象,理清维修思路在动手

      附件里是这片板子的电路原理图和我在网上收集到的人人的培训资料

8I845GV Rev[1][1].1.02.pdf

技嘉8I845GVM主板电路图

人人电脑芯片级主板培训教材

网友:
我碰到一块你说的这个主板,现象是开机风扇动一点就不动了,我查到一个供电管坏了,换了后,能开机了,风扇也转了, cpu供电也有了,但班子还是不工作,量5伏对地阻止20欧,且8712这个IO很烫,应该是它坏了,可手里没有这个件,就放到一边了。

网友:
中午还没拿到风枪,情急之下找来一吹头发的电吹风对准I/O芯片就开始加热,一两分钟后用镊子把它取下来了,在测5V对地阻值好了,这样断定I/O短路了!马上到网上卖了一片I/O,期待中。有什么最新进展我会继续跟踪报道。

网友:
更换I/O芯片后上电自动开机且点不亮故障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