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修彩显电源过程中,有没有用过电源模块的?

楼主(2008-11-25):
如题:大家在修彩显的开关电源过程中,有没有用过一种智能开关电源模块的????(当开关电源不太容易修的时候)
电源

网友:
什么叫智能开关电源模块?有通用电源模块,有电源模块.

网友:
我有个朋友修显示器电源经常用模块,但不是很理想,经常返修。

网友:
这种万能电源模块只能作为判断问题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让你用来代替显示器电源.这种模块的质量不是很好.不适合大功率负载使用.

网友:
这种电源模块适用于21寸的电视,对于只是17寸的显示器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电源部分烧的什么看不清了怎么办?换这种还是比较快的。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修理电视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用
显示器一般情况下,电源部分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修电源尽量修返原来一样,模块可以用但没有什么保正.电脑待机时候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不行,最好别用。

网友:
液晶的可以,效果不错,纯平的不怎么好

网友:
电源后模,这种用过,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器会有干扰!

网友:
最好是少用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用他,输出电压不稳,带负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修电视用它还行,显示器的话不稳定而且效果差,不过现在有些用厚模块的显示器,实在找不着原型号的话,也可以试试,就四根线,根据说明接上就行,不过显示器的频率时常要更换,而且频率高,我估计效果不能太理想

网友:
就是不怎么理想,关键是干扰问题不好解决。但也有例外,有的显示器用后膜代换也还可以。大多数都不行。只能作为判断电源的辅助工具而已,我是深有体会的。最好是修好原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