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BIOS ID大揭秘

楼主(2008-11-25):
现在许多玩家都在试图升级自己的BIOS,因为通过升级可以解决老版本中存在的BUG,也能支持更多的新硬件。但升级BIOS是一件较危险的事,特别需要认准该BIOS是哪个厂家提供的,否则用错了可能导致机器无法启动。有许多读者来信反映,他们不慎将主板的说明书弄丢了,或者主板说明书只有短短的几页,根本没写有关BIOS的信息。我们特意刊登这篇文章,让各位玩家了解一下,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知道自己的主板BIOS信息。
    鉴别BIOS最准确的办法就是识别BIOS ID,也就是说,只要BIOS ID相同的主板,其BIOS程序是通用的。
  这里介绍一下如何记录你的BIOS ID,并从中发现主板的有关信息(以AWARD公司的BIOS为例):
  1.打开计算机电源;
  2.在屏幕的左上角将出现Award Modular BIOS(这并不是系统BIOS的版本号),在内存检测时按下Pause键;
  3.查看屏幕底端,有一系列数字与字母组成的标志,比如:10/16/97-i430TX-ALI513x-2A59IF3BC-00。
  其中最重要的标号是“2A59IF3BC”。“2A59I”是主板所采用的芯片组类型的编码(附后)。而其中第6、第7位字符尤为重要,它是硬件厂商的代码信息,比如上面给的符号序列中的“F3”,它代表“FYI(福扬)”系列主板。
  另外,“ALI513x”指主板的I/O芯片是采用ALI公司的513x系列。有些电脑爱好者以为同是TX芯片组的BIOS就可以拿来升级自己的TX主板,结果导致键盘不能用或找不到串并口,其原因就是因为不同厂家的TX主板采用了不同的I/O芯片。
  主板BIOS ID中芯片组的编码信息:
  2A69K:Intel 440BX chipset (Pentium Ⅱ based chipset)
  2A69J:Intel 440LX chipset (Pentium Ⅱ based chipset)
  2A69H:Intel 440FX chipset (Pentium Ⅱ/Pentium Pro based chipset)
  2A59C:Intel Triton FX chipset (Socket 7 based m/b)
  2A59F:Intel Triton Ⅱ HX chipset (Socket 7 based m/b)
  2A59G:Intel Triton VX chipset (Socket 7 based m/b)
  2A59H:Intel Triton VX chipset (Socket 7 based m/b)
  2A59I:Intel Triton TX chipset (Socket 7 based m/b)
  2A59A:Intel Natoma (Neptune) Chipset
  2A597:Intel Mercury Chipset
  2A59B:Intel Mercury Chipset
  2A5C7:VIA VT82C570 Chipset
  2A5G7:VLSI VL82C594 Chipset
  2A5GB:VLSI Lynx VL82C541/VL82C543
  2A5IA:SiS 501/02/03 Chipset
  2A5IC:SiS 5501/02/03 Chipset
  2A5ID:SiS 5511/12/13 Chipset
  2A5IE:SiS 5101-5103 chipset
  2A5IF:SiS 5596 chipset
  2A5IH:SiS 5571 Chipset
  2A5Ⅱ:SiS 5598 Chipset
  2A5IK:SiS 5591 Chipset
  2A5KB:Ali 1449/61/51 Chipset
  2A5KF:ALI 1521/23 Chipset
  2A5KI:ALI IV+ M1531/M1543 Chipset
  2A5LA:VIA Apollo VP1 Chipset (VT82C580VP)
  2A5LC:VIA Apollo VP2 Chipset
  2A5LD:VIA VPX Chipset
  2A5LE:VIA Apollo (M)VP32A5L7:VIA VT82C570
  2A5L9:VIA VT82C570M
  2A5R5:Forex 601A-613 Chipset
  2A5UI:Opti 82C822/596/597 Chipset
  2A5UL:Opti 82C822/571/572 Chipset
  2A5UM:Opti 82C822/546/547 Chipset
  2A5UN:Opti Viper-M 82C556/557/558 Chipset or Opti Viper 82C556/557/558
  2A5X7:UMC 82C890 Chipset
  2A5X8:UMC UM8886BF/UM8891BF/UM8892BF Chipset
  2A4H2:Contaq 82C596-9 Chipset
  2A4IB:SiS 496/497 Chipset
  2A4KC:Ali 1439/45/31 Chipset
  2A4KD:Ali 1489 Chipset
  2A4L4:VIA 486A/482/505 Chipset
  2A4L6:VIA 496/406/505 Chipset
  2A4UK:OPTI-802G-822
  2A4X5:UMC 8881/8886 Chipset
  2C403:EFAR EC802G-B Chipset
  2C4I8:SiS 471B/E Chipset
  2C4I9:SIS 85C471B/E/G Chipset
  2C4K9:ALI 14296 Chipset
  2C4L2:VIA 82C486A Chipset
  2C4L6:VIA VT496G Chipset
  2C4UK:OPTI - 802G
  2C4X2:UMC UM82C491/82C493 chipset
  2C4X6:UMC UM498F/496F
  2A431:Cyrix 5510 chipset (MediaGx)

网友(2009-04-16):
兄弟你的资料是不错,不过有点太古老了吧.精神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