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非最佳模式的返修率

楼主(2008-11-25):
三星非最佳模式的维修大家一定碰到不少,故障复发的也不少,换板可最终解决问题,这里调查一下大家的返修率。最近我在淘宝上买的NT68F63L发现有好有坏,用580U有的芯片根本就写不进数据,和卖家交涉他们说发货时都测试过的,只好自认倒霉,以后不买他们的就是了。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4 项 ), 共有 22 人参与投票
13.04% (3)
0.00% (0)
0.00% (0)
86.96% (2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换芯片后重来没有返修过.这个故障现在看到的不多了.

网友:
其实这样的情况不少见,不是说卖家忽悠你,只是现在很多芯片都是这样,
ISP能写的,3000U不能写,
3000U能写的,ISP不能写,
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但芯片没有损坏,你下次不妨试一下我说的方法,当580U不能写的时候,用ISP很多都能写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ISP能写,580U不能写,等修到机器时上机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ISP能写的是翻新的芯片,不是全新的.全新的芯片NT68F63LG的即可以在3000U上写,也可以通过ISP方式写.

网友:
哪很有可能如果用只能ISP写的就会造成返修率高,说翻新是好听的,其实就是旧机上拆了再卖

网友:
NT68F63L基本上都不行,LG的都可以,所以我并不喜欢L的,

网友:
那580U是什么东西啊,我那么多编程器,就没有一个不可以写那三星的啊

网友:
用3000U的可以写,我上次根本就没有换芯片,直接擦除再写OK了。至今未出现故障。

网友(2009-01-02):
三星用NT68F63L做MCU的,我认为大多的因为MCU的性能不稳定而造成的,如果不换掉,重新写入程序,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的,我的做法是,能读出MCU程序的尽量读出后保存,然后换新的MCU写入保存的程序,这样返修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至于用什么编程器读写,现在基本上的都可以读写的。用什么方法写都是可以的,只要能写入程序就可以的!!!!!!!!

网友:
NT68F63L与NT68F63LG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无铅的,前者是有铅的,也就是所谓环保与否,其他完全一样~~

网友:
我换过全新的原装的,一年之内没有看到返修的

网友:
我每次都是换新片,重写,现在还没遇见过返修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返修的08年8月份修了一台,12月份就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