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VL810C笔记本花屏

楼主(2008-11-25):
紫光VL810C笔记本花屏。死机。按一下右下脚时好时坏。时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可能是的,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99%是显卡的问题,拆开用手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了。我拆开看看。告诉大家

网友:
直接用风筒吹动BGA就要好,我试过了

网友:
不时显卡问题。是两根内存有一条不好了。所以造成的。应为此机是集成显卡。要调用内存的。内存不好也要花屏了。换了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