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600不加电

楼主(2008-11-25):
拆机查看有5V开机电压,无触发信号,稳压器接上有0.06A待机电流,也不给电池充电。在 主板背面时钟晶振旁边的一个Q76烧坏,换了还是不加电。主板的滤波电容都有检查。
查看1632的22脚有19V电压输入,7和28脚均无电压,3V和5V电感均无电压。在论坛找到相关的帖子,查看U94的3脚有3.3V输出,到这里就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U94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U94上面标的是ABZD

网友:
哦,现在板子待机电流是0.06A,误触发信号,还有请教时钟晶振附近的Q76是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烧这个?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你测下BIOS的3.3V供电教的正反向对地阻值。

网友:
烧的那个管应该给IO供电的。应该是IO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下哪里有芯片发热么?

               DELL   600  的IO 坏的多。  还有呢U几的  5脚芯片  给1632  3。3V的

网友:
检查时钟晶振有没烧掉和晶振对应的2个斜震电容。你试下用手按住晶振或者斜震电容能开机的话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