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外接电源不接 充电指示灯也是亮的 怪!

楼主(2008-11-25):
T40  外接电源不接  充电指示灯也是亮的   怪!     接上外接电源也不充电  。把主板拆出来测量半天发现3806坏,换之后电池插上 ,可以充电,但是指示灯,不管外接电源接不接 ,指示灯都是亮的。那位师傅碰见此问题,指教下,谢谢

网友:
3806的ACok经一个电阻点接到三极管

网友:
3806的4脚接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LZ

网友:
学习了,我的T40也有这个问题,总是亮黄灯,但是不充电。

网友(2009-02-28):
修好没有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