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麦克风插孔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25):
在815主板ALC100音效芯片的麦克风插孔中,第2脚电压为2.25V,对驻极体话筒供电是否够了?我用一个驻极体话筒插上去没有声音,是主板问题还是麦克风问题?请高手帮助。以下是麦克风插孔示意图:

网友:
麦克风是单极输入的,2脚应该为空的。1脚和3脚有用

网友:
在现在的7.1声道的音效电路中,麦克风插孔普遍采用了双声道输入方式,它的三端电压分别为:MIC_R= 2.25V, MIC_L= 2.25V, GND= 0V.

网友:
主板的麦克风插孔电压 是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