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p800s-x

楼主(2008-11-25):
代码跑正常的,,,一直可以检测全不同过,,,但是不显示。。。显卡是好的,,,是不是白桥问题啊。。。

网友:
弄个PCI显卡试就知道啦...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槽的问题。

网友:
pci 可以显示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北桥。 先查一下AGP的供电和周边电路再定。

网友:
哈哈!这是AGP没有时钟造成的,查时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