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奇怪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有一台海尔H273笔记本!故障现象是硬盘时认时不认!认到硬盘后可以进系统!运行十分钟左右就死机!硬盘换过了!系统也没问题!运行PE没问题!硬盘数据线也换过了!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先看看接口,可能电压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接口  问题
硬盘你都换过了 可以排除了

网友:
请问运行PE没问题,跟认不认硬盘有关系吗?有点不大懂

网友:
应该是外设影响,看看最近有没有装什么驱动的。没有的话就做个南桥试试

网友:
散热又问题吗?查看下。遇到过 一个风扇不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