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问题求助....明基代工

楼主(2008-11-25):
一台Q7C3的机子.原来故障是开机接信号线能亮绿灯,但黑屏.经过洲记师傅的帮忙,换了5707和一个3A保险,全部补焊后能正常显示了,但关机白屏,应该是灯管还有电压.(注意线路都没改过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一下
我上个板子的图

网友:
这个板子坏了 一般都要把4个5707 2个9402 和3A保险换掉

网友:
揭一下贴..再次请教了洲记师傅.经过提示.原本来是我自己粗心把原来坏的5707当做J589用上去了,惭愧啊

网友:
查坏的5707相联的9024和与9024相连的小三极管,更换搞定

网友:
请各位帮忙看看四个C5707是不是板子上的Q739  Q740  Q759  Q760  还有3A保险是哪个?9024是哪个?谢谢,本人菜鸟,纯的!

网友:
顺着3A保险丝往下查,是不是有一个场效应管啊 ,看看它坏掉没,型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