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主板开机跑C3

楼主(2008-11-25):
本人有一块V星865PE主板是VIA芯片的开机跑C3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BLOS的问题。

网友:
把BIOS 重新刷一下.根据你的型号自己找一下.
http://taiwan.msi.com.tw/index.php?func=downloadindex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有过啊。查查内存供电,电钟。

网友:
先检查内存 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