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出问题了,这次跑45

楼主(2008-11-25):
上次那块跑20 我返厂了,,还在保修期内,今天又出了块跑45的,同样是那个风扇不转了,温度太高,换了风扇,跑C1 ,我又换内存,又跑45了,,,现在一直在跑45 开不了机,,
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COMS清空了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

网友:
是风扇不转了,导致温度过高,脱焊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吧 你挤压北桥看看

网友:
查查32.768有没有坏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你开机的时候用力按一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