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5600无核心供电维修

楼主(2008-11-25):
接修一台F5600本本,接上电源,能开机,但是电流停在0.4A就不走了,拆机插上诊断卡,不走码,没有多想,直接查CPU供电电路,检测发现无供电,以为是供电芯片坏了,辛苦定来一个芯片,安装上去,还是不亮,郁闷,看样子是我的思路错了,再插上PT088的诊断卡,发现卡上的3.3V的灯都不亮,晕.....恍然,原来3.3V没有。。。。我上次检测是用的台湾的那种诊断卡,没有看出来,当时又测量了,电源板上的3.3V有输出,就没有怀疑3.3V了,通过跑线找到了3.3V电压控制MOS,如下图,最终找到了一个标号334的电阻坏了,找了一个330K的电阻换上,OK,跑码了。

网友:
应该没有控制电压吧。。

网友:
是的,因为没有12V上拉电压,控制也控制不了啊。对了,无边你是芜湖哪家公司的?

网友:
晨鑫。小公司。有机会过你那边参观下。

网友:
楼主说的真不错,图文并茂,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不自己干呢?芜湖的市场比我们这里好啊

网友:
搞维修的没有几个业务好的。大多不善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