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不能上网,一般要重点查找哪些信号..

楼主(2008-11-25):
师傅们,不能上网,一般要重点查找哪些信号..
信号

网友:
查猫,查网卡,IP地址!

网友:
不能上网是什么意思,首先得有硬件啊,再看连接,能连上 看MAC地址,连不上就要看电路啦 网卡 晶震 电感等

网友:
中毒了。系统重装就好了

网友:
第一看灯亮没有,亮就先重装系统,
不亮才查网卡芯片和隔离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咯,。 我对地打阻值 都没有。 1 2 3 6 是信号因该有阻值的 没有

网友:
查LAN_TX0+,LAN_TX0-,LAN_TX1+,LAN_TX1-.自己本身的时钟是否为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