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RDA7I 请问这个是什么IC

楼主(2008-11-25):
EP-8KRDA7I就是这个IC

网友:
记得好像是W83301DR-0,有24只脚。
[
]

网友:
你能不能拍张实物图??????

网友:
磐正EP-8KRDA7I ??? 板上明明写的是EP-8KDA7I

网友:
是324的呀
是一个放大器的管
用一般的324来换就行了

网友:
是324,用一般的324来换就行

网友:
磐正的专业IC引起主板跑FF不工作,这个只能原型号代换的,IO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