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开机正常,但在XP滚动条过后黑屏无显

楼主(2008-11-25):
IBMt23开机正常,但在XP滚动条过后黑屏无显,重装系统也一样,会不会跟显卡有关?
显卡
黑屏

网友:
先做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一下有显示没有.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或用手按着显卡是否到桌面

网友(2009-03-18):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检查一下硬盘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