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开机掉电

楼主(2008-11-25):
该机开机几秒钟就掉电,疑为保护电路坏了

      掉电后1632无3/5V输出,28PIN 为0。35V,显然是保护动作了。

     该机进过水,别人修过,把1632有关的零件(MOS管,电感线圈,升压电路等都补焊过),

    我也按惯例补焊了,故障依旧。

    只有跟1632的28PIN线路到哪里,结果到了PD6处,PD6连到LM393的7PIN ,换LM393无效

    查6PIN电压偏高,该脚应低于5V才正常,再跟6PIN发现和6PIN相连的RTCVREF断线,连后

   6脚为3V以下,LM393正常工作后,1632也有3/5V输出了,烤机一切正常。

网友:
怎么测的啊?用图纸的吗?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如果能上图的话~一定能加分吧~哈哈
我有一点不明白~断线所造成的高于同向端的电压是哪来的?上拉? 希望能上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