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NCG 400主板有复位不亮“FF”

楼主(2008-11-25):
主板型号:映泰M7NCG 400 462针
故障现象:数码卡跑FF,复位灯正常,量CPU,内存,AGP显卡电压都正常,但量CMOS跳线只有1。5V,(是不是偏低了),于是跑电池到跳线的线路,奇怪的是,找完附近元件了,电池正极就是连不到任何元件。救助各位高手,怎么修
    客户说是用着用着的时候突然黑屏,再起起不了的

网友:
电池正极一般连接二极管,或三极管的在到排线,是你没有找到哦。

网友:
我量了,把电池,跳线,南桥旁边的所以元件都量了,就是没有